关于磁悬浮旋翼头的一个想法

楼主(2006-05-18):
突然就想到了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下面一块磁铁,上面放一块磁铁,上面的磁铁就悬浮在空中.能不能用这个原理?具体的我现在一时说不清.磁悬浮列车用的就是这个原理吧.不知道这样能不能避免磁体在转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其他现象。

网友A:
应该不行。

网友B:
单独的一块磁铁很难形成磁畴阱,上面的会滑落,并且会翻滚
如果下面用多块磁铁形成磁畴阱,上面的旋转,利用陀螺效应自稳,是可以磁悬浮的。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但结构可能会复杂无比!!!
想个相对简单可靠结构吧。

网友D:
已有类似的玩具出现了。。。。。。

楼主:
原帖由
爱迪生
于 2006-6-5 10:20 发表
已有类似的玩具出现了。。。。。。
什么玩具?

网友E(2006-06-17):
法国人自己DIY的小电直 不带电池11g~~~磁控斜盘

网友F:
你用个铝盘高速转动,随便扔个磁铁进去都能浮在空中.没啥实用价值,玩具都算不上.

网友E:
用在小型飞机上可以,大型的就算了吧,没那么大的力,如果有那么想要那么大的力,那你的电池都要消耗在那上面了,怎么说机械的也有减速比可以增加钮力,磁的就用在微型飞机上减轻重量吧

网友G(2006-12-20):
这要利用超导体的完全抗磁性把,和同名极的磁体相互排斥是两回事!

网友H:
估计很难控制
最低精度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