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飞机机身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6-05-19):
那位设计高手能指点一下,关于模型飞机机身设计的一些技巧。确定好机翼的尺寸后,机身的尺寸该怎么设定?比如:全长,机宽,机高,前缘到螺旋桨的尺寸……。是不是有专门的公式计算。谢谢!

网友:
讲神的了,太复杂.只要配好重.你问的问题就知道你不需要那么精确的.那样正好的设计只有工程师作的

网友A:
飞机设计没那么神秘,动手自己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设计没那么神秘,动手自己试几次就知道了。

应该是模型飞机设计没那么神秘吧

网友:
先确定重心位置,再确定尾力臂长度,根据配重需要确定机头长度,其中,重心位置和尾力臂长度影响飞机的性能。机身宽高要结合设备和设备放置方式设计。
    尾力臂=纵向安定系数*主机翼面积*主机翼平均弦长/水平尾翼面积
本人实际中一般取纵向安定系数1.1,重心根据不同飞机机型取在30%~70%之间。

网友A:
如果有公式,天下的飞机岂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公式,天下的飞机岂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了?
不会一样,自由飞和特技就不一样,自由飞的安定系数要大,飞机要在受到干扰气流后能保持一定的飞行姿态。特技机则要有机动性能,安定系数要取小一些。各种飞机的机翼面积,尾翼面积和机翼弦长都不一样,尾力臂怎会相同?

网友:
多做几条机身

用橡皮筋绑机翼,总能试出一款合你心意的.

网友:
不懂的时候就多参考已经有的和你设计类似的飞机图纸,当然要是成功的设计。
机头发动机到重心距离和平尾到重心距离很重要,其次就是平尾的尾容量可以参考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