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我改的240

楼主(2006-05-19):
立时3个小时我终于改好了我的240但不感使用以下问题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
我是用休撕的配件改的240在改造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我的水平很底所以有一下问题请教高手

1,图一红圈中的发光管是不是有正负级,如果有应该怎么焊接,蓝圈中的电阻240里的是黄色的字标注阻值,我找的是白色字标注阻值是不是一样,

2,休撕用的三极管B不是C848而是图二红色圈中的T04(42)这个三极管是否可以代替C848

3,图二黄圈中的331电阻是否可以代替330R电阻,(图中的是我在电脑主板上拆的,休撕的太大不好焊接)我量了阻值是一样的330欧

4,图二蓝圈中的电阻,我是从电脑主板上拆的,(休撕配件中带的是122,我量阻值竟然是1.2K)我看介绍中要用1K的所以我用的是102正好1K
5电容如何测量,由于上面122电阻问题,我心理有些不塌实,想测量一下电容的容量是不是和资料里写的一样是0.1U的.
由于以上问题我不感上电测试希望了解电路的朋友帮我分析解释一下,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都不会  来我告诉你    哈哈哈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有极性,反了不会亮.
贴片电阻前两位是数值,后一位是倍率,后一位为几就是在前两位数值后面加几个零,单位是欧.
330为33欧,331为330欧,332为3.3千欧,333为33千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有极性,反了不会亮.
贴片电阻前两位是数值,后一位是倍率,后一位为几就是在前两位数值后面加几个零,单位是欧.
330为33欧,331为330欧,332为3.3千欧,333为33千欧.

原贴中写的是330R,不知道是不是330欧的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贴中写的是330R,不知道是不是330欧的意思呢?

是330欧的意思,不是330的标致

网友:
along的焊攻了得阿     我开始都没看出来     还以为是没开始改呢  呵呵

网友:
回答问题:
一、发光二极管有正负级,我记得是上正下负,如果不亮就反个方向吧。那个电阻是0欧姆的。也就是导线了。没有0欧姆的电阻直接用个细导线连接就可以。
二、休斯给你的三极管应该可以用,因为他已经改过了。这管子是个NPN型的管子,C9013和C9014都可以用。
三、这个电阻是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范围很大,200欧到1K欧都可以用。电流只要不超过20MA就可以。
四、这个电阻用1.2K是只适合不过了。这个阻值是我告诉休斯的,放心使用吧。
五、这些添加的电容都是滤波作用,容量范围也比较大。103-474都可以用。103是0.01uF,474是0.47uF。

挺佩服你的,改这些东西花了三个小时,我只要不到十分钟就搞定了。哈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问吧,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哎,我买不到配件啊。城市太小啊。

网友:
有 cxminger  老大撑腰 aolong 兄请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