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我改的240

楼主(2006-05-19):
立时3个小时我终于改好了我的240但不感使用以下问题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
我是用休撕的配件改的240在改造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我的水平很底所以有一下问题请教高手
1,图一红圈中的发光管是不是有正负级,如果有应该怎么焊接,蓝圈中的电阻240里的是黄色的字标注阻值,我找的是白色字标注阻值是不是一样,
2,休撕用的三极管B不是C848而是图二红色圈中的T04(42)这个三极管是否可以代替C848
3,图二黄圈中的331电阻是否可以代替330R电阻,(图中的是我在电脑主板上拆的,休撕的太大不好焊接)我量了阻值是一样的330欧
4,图二蓝圈中的电阻,我是从电脑主板上拆的,(休撕配件中带的是122,我量阻值竟然是1.2K)我看介绍中要用1K的所以我用的是102正好1K
5电容如何测量,由于上面122电阻问题,我心理有些不塌实,想测量一下电容的容量是不是和资料里写的一样是0.1U的.
由于以上问题我不感上电测试希望了解电路的朋友帮我分析解释一下,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发光二极管是有极性区分的,一般发光二极管有个颜色点对应PCB上的圆点.装反只会不发光,没有大问题.电阻颜色不同问题不大.只要阻值对就可以了.
2.如果休斯能用一般问题不大.一般标记是不会打C848的,因为地方太小.
3.可以代用.
4.102是1K的电阻,可以放心使用.
5.电容一般没有大问题的.

楼主:
谢谢准斑竹,还有个问题
330R贴片电阻阻值,是330欧还是33欧?

网友A:
如果标示是"330R",那一定是330欧姆,33欧姆一般会用33R来表示.

网友B:
晕,真的有人第一个吃螃蟹阿。。。等待中,如果改好了我就去买240,不买401了

网友C:
电阻、电容的标示都是前两位表示数值,最后那位为倍数,例如331的电阻表示为33x10,也就是330欧了;102电阻表示为10x10x10,也就是1K了;104的电容表示为10x10x10x10x10,就是100000PF,也就是0.1微法了。

网友D:
长见识了,期待试测结果。

网友E:
还没有测试哦!
!!!!!!!!!!!!!!

网友B:
我的疑问也在这里,如何测试这个改装240的效果是否比401好呢?

楼主:
测试结果,个人感觉和401一样,但对电路改造后不知道稳定性和抗干扰性如何,还有改上去的配件基本上都是国产的,所以在长期使用中才能有效果.谢谢朋友们关注,有问题请论坛短信询问.
此贴告一段落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