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X400的平衡翼秋千座升级件与金属旋翼头固定座之间的间隙问题.

楼主(2006-05-19):
我用升级件已飞了好几个小时了,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有一个问题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就是那个金属秋千座ARK222与金属旋翼头ARK220之间有一些间隙, 使得ARK222与ARK220不是紧紧的90度, 而是会有2-3(没有量过,估计而已)转动角度的间隙.
没有用过ARK241(有轴承的ARK220),不知会不会好一些.

不过, 升级了的X400金属头们, 你们都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不要用原塑料件上的铜轴套,我自己找一个内2外3MM的铜轴套安装的,感觉不到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原塑料件上的铜轴套,我自己找一个内2外3MM的铜轴套安装的,感觉不到虚位的.

内2外3的铜轴套的长度呢? 你用的是有轴承的金属旋翼头吗? 如果没有轴承,螺丝旋紧了,秋千座不是转动不灵活吗?

网友A:
内2外3,长2.5的铜套,我的中联也是没轴承的,不会过紧,正好灵活且没有间隙.

网友:
瞧瞧我做的中联安装轴承的,螺丝上地紧紧的也转不动,上螺丝前在螺丝上涂螺丝止滑胶,在上紧螺丝,但不能太紧,感觉吃上力了就行。等胶水干了就OK。以后拆卸只要用力拧松就行了。

网友:
轴承不能这么用的,不然寿命不行,应该在中间的平衡翼座和中联上的轴承中间加垫圈,总之不能让轴承轴向受力.特别是螺丝的紧固力,不然很快就不行了.
还有这个轴承会削弱中联的强度,炸机时就危险了.

网友:
在设计时加装轴承后考虑到强度问题,SF控制臂的短的一段中心距是7,中联的宽度与孔的边距缩小到1mm,但是我在厚度上增加了1mm,理论上强度可以保证。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后才能知道。
从材料的特性分析:LY12(2A12新牌号)的抗拉系数是450,而7075则是570,抗压系数2A12是230 7075是420,以后再做中联应该用7075铝,安全系数更高些!
轴承提醒的好,轴承在轴向是不能受力的,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2外3,长2.5的铜套,我的中联也是没轴承的,不会过紧,正好灵活且没有间隙.

我把原来塑料件上的那个铜轴套磨短一些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原来的轴套,外径小于3MM,所以会有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轴套,外径小于3MM,所以会有间隙的.

我不是指轴套因为小于3MM产生的间隙. 而是秋千座在旋翼头里有一些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