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小弟有事求教,有关单相电机

楼主(2006-05-19):
五一期间,小弟折腾了一套小铣床,原配三相750w
电机
。让老板给我改了单相的1.5kw电机。回家上电,电机起不来就跳闸了。<我家空气开关为40A> 无奈,又换了单相750w电机,这回启动没有问题了,可是好景不长,不出十分钟,电机热得厉害(烫手,我估计至少有70度以上了),只好停机休息。最初估计是过载所至,但是,使用时我只打了低速(80转),而且空转的时间比较多(刚使用吗,摸摸脾气)基本算轻载拉。
对了,接线时我注意过了,两台电机都是YL系列的,接线盒里都是六个接线端子。单是接线方法不一样。1.5KW的六个端子都用上了,可是750W的只用了四个端子,有两个端子闲置。我想请教一下,这是电机的原因还是接线的原因。我估计使用750W电机时,不干重活应当不会发热吧。
以下是750W电机的接线图
图中,A,B,端子接线。右边两端子闲置。
希望老大们指点一下,假如接线没有问题而是电机自身的问题,我就把电机拆下来让他空转试试,要是还发热厉害我就去换电机了。

网友A:
你的电机750W到的是三相还是单相,是串级电机,还是鼠笼电机如果是鼠笼电机单相需用电容移相.

网友B:
最好可以有照片 接线盒 铭牌 整体的照片
单相电机有好多种的 有串激的电机 就是手提电钻的那种 转起来有火花的 另一种是异步电机 异步电机靠单相的运转绕组是没有办法启动的 所以就有一个启动绕组,启动绕组的接法有一种是启动绕组电容移相的,启动绕组是接死的,还有一种是电机内部有一个重力开关 启动完成后启动绕组就断开了,如果里面的开关粘死了,启动绕组经不起长时间加电 就会发热. 你的电机如果没有接错线的话 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拆开把重力开关分离就好了 但是如果接错线就是另一码事了,单相的1.5kw电机电机起不来就跳闸了。估计是接错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你再好好看一下,把连接片打开。用万用表量一下,就能判断出好坏

楼主:
是异步电机,4极的,1500转。YL系列(YL8024)的双直电容电机。有惯性开关的那种。

楼主:
http://www.ydmotor.com/cn/yl.asp
就是这种电机。

网友D:
靠,这样怪异的样子的电机还第一次见!不会外面2个是电容吧!!也推凑合了点吧!

网友B:
拆开检查离心开关 没有错

楼主:
好的!我回去检查一下!
很感谢l2j42的帮助!
还有,要是实用万用表测量参数的话,我应当怎样做呢?需要取得哪些参数来判断好坏呢?

网友B:
万用表没有办法测参数的 只是可以判断哪组和哪组 你也没有必要测参数 接好了就应该不发热的

网友E:
这个,还是找卖机的老板彻底解决为好。新电机一定要检测空载电流是否小于标定电流,否则有问题。
在家用中,不提倡原配新机三相改单相用,原因是效低耗高,还会出现奇奇怪怪的现象。
同时要排除市场上一些伪劣产品充斥其中。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F:
把皮带拿下,试电机如声音较大,断电细听电机声音,电机转速降到一定速度时听到咔的一声,说明离心开关没问题,可能是接线错,无咔声离心开关坏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你用的是不是双电容电机,其中一个电容是负责启动电机的启动完成以后他就在离心开关的作用下退出电路,而另一个电容叫做运转电容,当电机完全启动开以后,电机的启动绕组通过运转电容得到一定的电流,这样既有效的利用了启动绕组,有相应的加大了电机的功率,一举两得,在没有运转电容的电机上,电机启动以后启动绕组就没有用了。你的电机发热有可能是运转电容击穿,你可以检查一下,运转电容容量较小,而启动电容容量相对来说比较大。
我以前是作电机修理工作的。

网友I:
请教yuhujjj兄
本人的一台750w双值电容起动异步电机空载起动还可以,可套上皮带起动就特费劲,要转十几秒钟才能起动起来,有时甚至得用外力帮一把才能起动起来,电机起动起来工作还是正常的,离心开关是好的,起动电容150uf,运转电容20uf,难道是负荷大?我就是用它带cm615小车床,请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G:
教你一个既简单又可靠的判断是不是负荷大的原因,别套皮带,用一个木棍蹭住电机轮然后通电启动,你可以用手感觉出电机起动力矩的大小,如果只是用很小的力气就可以叫它起动不起来,那有可能是一下几点: 1 起动电容损坏 2 起动线圈短路或烧毁 你可以先去掉运转电容在作以上试验.如果去掉运转电容后起动力矩变大,那肯定是运转电容损坏.
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皮带是不是挂的太紧.检查一下皮带的松紧.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老大的帮助。听了以上解释,小弟从中受益匪浅。
小弟没有三相电机改单相用,那样电机用不住,功率损失也太大。而是直接让老板换了机座号相同的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机。我仔细辨别了一下启动和停机时的动静,离心开关应当没有问题。电机断电,用手转动,很轻快,也没有杂声,转动(空转)后声音也非常轻,力量也可以(140转铣8个的键槽,吃刀1.5没问题)憋不住,就是不管空转还是负载,他都发热,10分钟后准烫手!!!铣床是全齿轮传动的没有皮带。
昨天找老板又换了一个电机,他说我接线不对,电机运转电容烧了,应当与13楼朋友的说法相吻合!按说电机是天津利盟正品厂家生产的,我拿他去过电机维修站,修理师傅说这个牌子的电机质量应当是很好的。价钱挺贵,能用住。可我用的时候就是发热,空转10来分钟就不行了。要说接线,根本没么复杂的就四个端子分成两组,一组结火线另一组接零线。接线盒上有接线图,清楚的很!电容是出厂前接好的我有不用管。就电机的外观来说的确比上海科界要细致!
哎!!郁闷!!!按13楼兄弟的说法肯定是厂家选取的电容不合适,新电机他还是热!热!看着有床不能上!!郁闷阿!!!!!!

网友I:
多谢yuhujjj
我的电机以搞定,起动电容坏了,六块钱解决问题了.感谢yuhujjj帮助.

网友G:
不用客气,以后要是有关于电机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我会尽量帮大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