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兼容性的 请教

楼主(2006-05-19):
最近准备升级设备,有些关于兼容性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看中9X II, 但是还有些担心:
如果我是F商家,而且我的陀螺仪舵机是铁牌,但是我的发射机却和竞争对手不相上下,
那么我肯定会让我的陀螺仪,舵机 和对手的发射机兼容出点麻烦。

请有经验的大大回答一下:

1.JR的接收机,例如RS10DS, 能不能接Futaba的数码舵机,比如S9252?
2.JR的发射机,比如9X,和Futaba的陀螺仪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功能的限制?例如,不能通过发射机调整感度什么的。
3.GY401可以接模拟舵机吗?我知道可以接HS56这样的舵机,但是我想知道,说明书上写了支持模拟舵机吗?
4.我们配的GWS或者飞高的,那种FM的接收机也可以支持数码舵机吗?

网友:
1.数码舵机通常接在陀螺上面,只要陀螺支持就没有问题。
2.很多人都用9X+GY401,没有听说有功能限制,但JR的陀螺我没有用过.
3.GY401可以接数码和模拟舵机,有DS开关选择.
4.待查证.

网友:
偶不喜欢9X,有摩托车经过或者在附近启动都会受到干扰(已经使用原配SPCM接收机),偶的FF9+R146IP PCM接收机就不会.

网友:
1.可以接
4.可以用
其他回答同ic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