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刷电调机问题!!!!!

楼主(2006-05-19):
刚买的货,我用无刷电机电调,接上接收后舵机有时会乱跳,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接收机或者舵机有问题。我的华迈接收机进水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货,我用无刷电机电调,接上接收后舵机有时会乱跳,是什么原因啊?

无刷电机电调\舵机???????????????

网友:
接收机受到电调的干扰。一般电调要尽量远离接收机

楼主:
我以前用有刷的就没这现象,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