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架兼容性强的机机

楼主(2006-05-19):
为携带方便,首先小型化,用一只大塑料袋就能装起来,同事邻居路人看到不知为何物,避免了惊世骇俗哗众取宠的嫌疑。其次机身机翼拆装,更使体积小巧。
电机为CD电机改的,0.3线双线并绕,T数不记得了,内有轴承,N48磁铁,效率还可以,电调辉盛12A,电池7.4v1450mah锂聚、8.4v600mah镍氢,GWS 7035桨大约有300克推力,上8060、0838桨则发热严重,转速电流均无仪器测量。
连杆用了毛衣针,确实不错。文具夹上面的钢丝也很合适。
先做了两个机翼,一长一短,短的用于慢飞,寄希望于长的能较好的滑翔。
刻意注重机身对机翼的兼容性,以后会做不同的机翼方便测试。

网友:
看着还是很漂亮!帮你顶,,,,,,,,,,,,

网友:
好
尾短了

网友:
你这个绿kt跟我的一样。不要指望哪个长点的滑翔性能会很好。我做的证实滑翔性能一般。

网友:
样子别说,还真挺好看的.但尾力臂估计有点短.

网友:
还是动手做最有成就感啊。羡慕中。

网友:
好思路。设计思想是需要改改。

网友:
想法很好,支持,另外把遥控手柄改一改,改成一个混合手柄.跟真飞机操纵手柄一样,那多方便.手持感应.

楼主:
上午飞了,4级风,幸亏动力足,顶风慢慢的拱,舵面做大了,太灵敏。由于KT板较软,固定机翼的橡筋把原来的安装角压低,稍拉杆才能平飞。升降舵面低,基本不受桨的影响,所以不能玩3D的一些动作,只能迎风悬停,最长悬停了20几秒钟吧,我控制油门的速度赶不上风速的变化,如果风速比较稳定的话,可能会悬停的久一点。
    一只用于方向舵的9克舵机又出现要坏的迹象了,晕啊,舵机是不是也属于消耗品啊?!请问DX们,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的又比较便宜的推荐,重一点也无妨。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锂聚确实厉害,1450mah 2s飞了有30分钟,电调还没有保护,比镍氢那性能高了去了,当场决定以后只用锂聚了.

网友:
变种火鸟............................

楼主:
今天下午又去飞了,找了个朋友拍照,用DC拍了视频,不知道怎么上传。有一段是模仿DLG手法,比较有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午飞了,4级风,幸亏动力足,顶风慢慢的拱,舵面做大了,太灵敏。由于KT板较软,固定机翼的橡筋把原来的安装角压低,稍拉杆才能平飞。升降舵面低,基本不受桨的影响,所以不能玩3D的一些动作,只能迎风悬停,最 ...

你用的是什么舵机?参考一下

楼主:
是9克蓝色透明的舵机,不知道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9克蓝色透明的舵机,不知道牌子。

启迪的S-03舵机

网友:
机身好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