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双电机的快艇如何调节两只电机的转速至一致?

楼主(2006-05-19):
快艇是用双有刷
电机
直接连桨推进,现在左右电机转速不一致,怎样才能调节两只电机的转速至相近,使其航线保持直线?(不可能加装舵)

网友A:
没有办法,只有把转速慢的马达换调扔掉,换个新马达。
目前没有看到有刷电调可以控制2个马达转速功能的,偶也需要的。
你是什么快艇? 我是虾船。

楼主:
看来只有换马达一条路了。

网友B:
两只电机用皮带连起来。

网友C:
机械联动。

网友A:
原帖由
sy6831
于 2006-5-20 19:18 发表
两只电机用皮带连起来。
------------------
机械传动装置太复杂啦。

网友D:
用v型混控器链接试试,还可以做到动力转向,注意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