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用PROLUX 智能充电器 可以冲亚托450的哩电么?

楼主(2006-05-19):
http://www.fymodel.com/web/product_detail.asp?s_id=751

Description:
Specfication:
Input :AC 110V OR 230V / DC 11~18V
Battery Type :Ni-Cd / Ni-MH / Pb / Li-Po
Battery Cell :
        Ni-Cd/Ni-MH 1 - 10 Cell (1.2V - 12V)
        Li-Po 1 - 4 Cell (3.7V - 14.8V)
        Lead-Acid(Pb) 2 - 6 - 12V
Charge Rate :0.3A ~ 5A (0.1A Per gradation)
Discharge Rate :2A (Constant current)

Character:
1. AC, DC are both compatible
  AC 110V or 230V switching power supply technology input
  DC 11V ~ 18V input usable
2. Two-line 16 characters dot matrix large LCD display
3. AC & DC plug sockets are removable
4. LCD display indicates the data of 1)Battery Type 2)Charge & Discharge & Charge after
  Discharge 3)Current (A) 4)Capacity (mAh) 5)Voltage (V) 6)Time (sec)
5. Deactivate and reactivate the beeper by using the SELECT button
6. Detect inversion of the battery automatically and input reverse protection
7. Built-in a DC cooling fan
8. Entire aluminum casing design - compact and portable

我看好像没有分块检测充电,可是这个充电器功能看上去非常全面;所以想了解一下,如果450动力电(11.1V)没问题的话,我就买了
谢谢阿

网友:
这种充电器是串充的,锂电还是推荐用分压充比较好.

我以前用串充时,定期给单节电池做充电,以平衡各电池的容量.

楼主:
谢谢楼上阿

哦,看来真的没有分压冲得;
我就是看中他有放电功能
这下子。。比较头痛。。。怎么选阿
有没有所有电池都可以冲,然后锂电还可以分压冲得那种充电器?

楼主:
或者用这个充电器搭配外接一个平衡冲模块?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