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6-05-19):
我的
电池
组是:NI-MH 1000MAH的电池。原配充电起输出是9V 300MAH的。但是充电起坏了。后来找到一个输出9V 1000MAH的变压器,能用这个变压器给电池组充电吗?不能的话应该加多大的电阻合适?
还有我的这个电池组一般充几个小时合适。我有一次充了12个小时。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只要充到电池微微发热就可以了.

网友B:
小心一点!你那个变压器就是直流电源吧?这个东西的输出电压标称9V,实际上肯定不止,空载电压基本上都在15V以上(我有一个电源标称12V拿表一量竟然有20V!),就算接上负载也可能比9V高很多,你充电的时候最好良一下充电的电压,不能太高了。否则很容易把电池充坏。
我有一个电池就是因为电源有问题,输出电压太高把充电器弄坏了,结果将近20V的电压直接冲在电池上,把电池充鼓了……
你还是买一个充电器比较好,电池很贵的,冲坏了就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