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楼主(2006-05-19):
请教一下,有哪位知道市面上最低宜的无刷
电机
要多少钱呢?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最便宜的是多少,但我知道一款挺便宜的,特惠价:59元,这是我知道的最便宜的无刷了,有一些数据在下面,如果你想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对于经济状况比较拮据的模友来说这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吧。
网址:
http://www.3jmodel.com
http://www.3jmodel.com/class.asp?aid=82&nid=493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840
备注说明
外转子无刷电机,重45克 KV值1750
配GWS/EP7035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340克 12V 540克
配GWS/EP706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380克 12V 565克
配GWS/EP8043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400克 11.1V 推力 600克

网友B:
傻猫那里有比较便宜好用的。

网友C(2006-07-19):
淘宝上好象有40块的铃铛无刷

网友D:
我在淘宝上
刚买的 呵呵 38元

网友E(2006-12-26):
铃铛无刷好用吗?
不敢恭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