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去哪里买翼龙的螺旋桨?

楼主(2006-05-19):
见同学玩模型,我也玩。

第一次飞行时螺旋桨脱落。
用白乳胶粘好pig
第二次飞行飞得高高的,突然动力失去,迫降后发现螺旋桨失踪了。

请问翼龙的螺旋是什么规格的?在哪里有卖?

请朋友们帮给个具体有翼龙螺旋桨出售的链接,如taobao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同学玩模型,我也玩。

第一次飞行时螺旋桨脱落。
用白乳胶粘好pig
第二次飞行飞得高高的,突然动力失去,迫降后发现螺旋桨失踪了。

请问翼龙的螺旋是什么规格的?在哪里有卖?

请朋友们帮给个 ...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418bfb525e0c.jhtml
这个尼龙加纤桨配翼龙的380/480电机的效率很高,尺寸合适,质量非常好,不会松脱也不会劈断。前拉后推两用,用于翼龙是后推,桨罩朝机尾,桨叶鼓起的圆弧面朝向机头

网友:
对,这个最好用了,现在最便宜的就是他们的了,可以多买几只!

网友:
不能用白乳胶,那是粘木材的,要用502,难怪桨会脱离呢?

网友B:
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上无刷的吧,且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上无刷的吧,且稳定

别人 桨掉了,你在这里扯无刷??无刷就不掉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418bfb525e0c.jhtml
这个尼龙加纤桨配翼龙的380/480电机的效率很高,尺寸合适,质量非常好,不会松脱也 ...

这是启迪的吧?我就是用的这个。效果可以。但是感觉推力稍微比原桨差点。但是还是很不错的。推荐!翼龙的原桨,要15块还是30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 桨掉了,你在这里扯无刷??无刷就不掉桨???

嘿嘿,无刷只要螺帽锁得紧,还真的不会掉,只会断。
因为翼龙的桨不是很好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