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遥控坏了,帮的诊断一下是哪烧了

楼主(2006-05-19):
帮忙,遥控坏了,帮的诊断一下是哪烧了
在插上边的那两根线的时候不小心将那两根线给挨住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给烧了,当时闻见一点烧焦的味道。谁遇到这种情况给说说。

楼主:
也可能是右边的线和下边的挨到一起了。到底咋办呀???????急呀!!!!!!

网友A:
可以是电感烧了
可以是电感烧了,,,,,

网友B:
什么控,说详细点,估计应该不是好大问题。可能是控的供电短路,烧了某个元件。不要着急。

楼主:
谢谢大家。经过是这样的。就和图上画的一样。把线接好后插上去。也不知道是上边的两根线挨住了还是上边的右边那跟和下边的线挨住了,听见很小的啪的一声。有轻微焦糊味。之后崆就无法开机了。打开看电路板没有任何烧毁的痕迹。所以不知道咋呀,哪为大哥帮帮我吧,我这先谢了。急死我了。

网友C:
说了半天还不知是什么控.

楼主:
哦,对不起,是6EXHP

网友D:
楼上的控和我一样,我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D:
什么位置挨到一起了,上个图啊!
不要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