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亚拓,飞起来,机身间歇性抖动,几秒钟后又好了,过一会又抖动,

楼主(2006-05-19):
各位高手,谁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谁见过这个问题?

您所说的现象我也遇到好多架了,根据我的经验很可能是单向轴承的问题。

1、拆开单向轴承,用软纸捻擦干净内部原来的油脂,再加入新的轴承润滑脂(两颗黄豆大的量)。
2、问题仍未能解决时,请换一下单向轴承的内套(料号:HZ026T)。我测量过有一些轴承内套的尺寸小了或者加工的表面不光滑。

网友:
樓主

建議你將懸停螺距(pitch)調至5~5.5度,將油門提高至65~70%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调保护了,请仔细检查油门中点的PITCH,不能大于6度,一把螺距尺是必须的。

网友:
查查舵机是不是有抖舵!

网友:
建议检查是不是这个东西!如果是xl版的,建议升级到这个!我原来也碰到过这个类似情况!

网友:
把奖上的紧一点试试

网友A(2006-06-19):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不过我的亚拓悬停市不停的点头,一顿一顿的。不知何故,检查升降跷跷板较软。晃动幅度较大,使这个原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不过我的亚拓悬停市不停的点头,一顿一顿的。不知何故,检查升降跷跷板较软。晃动幅度较大,使这个原因么/

这个现象是主旋翼的转速太低引起的。

减小点螺距,把悬停点的油门加大。

网友:
转速不高!还有单向轴承有没有装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无刷市亚拓原配的400,感觉飞起来吃力,油门摇推到3/4以上才能勉强起来,纳闷,虽然第3 点油门已经设定为65%还是不够,是不是400电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无刷市亚拓原配的400,感觉飞起来吃力,油门摇推到3/4以上才能勉强起来,纳闷,虽然第3 点油门已经设定为65%还是不够,是不是400电机有问题?

回答landtx 的问题

1、亚拓450X的原配电机是400LF(2800KV),该电机虽然KV值低一些,但是扭力比420LF和430L的大,如果配15T的齿轮,大桨的转速跟420LF配13T齿轮的转速相当。

2、因为400LF是8级电机,使用亚拓原配电调时应设置为中进角。好赢的电调没有实验过,进角应如何设置还请有经验的模有提示。

3、如果使用315的主旋翼时,悬停点的螺距约在5.5度—6度。

4、如果使用325的主旋翼时,悬停点的螺距约在5度—5.5度。

5、悬停时的中点油门(即油门摇杆在50%处)应在遥控里设置为70%。

6、油门设定值:PL=0  P1=45  P2=70  P3=85  PH=100

以上意见供参考。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检查了一圈,最后发现把电调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可能是调浆距的时候电调的参数乱了。

建议你先从最省事的方法入手,把电调重新设一下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十字盘虚伪太大,配件材质太软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