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个起落玩了2个侧翻,纪念一下

楼主(2006-05-19):
今天是第10次飞450。
风较大,平均4级。场地开阔,200米*200米的样子。
前几次做过一些高速飞行,所以今天在风里悬了一会就开始做模拟器里常练的航线了,不过风太大,不敢飞太低。大风里的航线基本算高速航线了,油门不到50%就能维持高度,要降落还不容易呢!
450做大航线还真不太难,只是要有足够的场地。为什么不飞小航线呢,其实我很菜,小航线我还不敢在真机上实现
5分钟航线安全飞完,安全降落。电池和电调都有点烫了。
检查飞机状态良好,呵呵,继续飞啊!
再次起飞感觉依旧,悬了一下就爬升到了15米左右的空中,然后再次悬停。因为高度有保证,所以我大胆切到IDEL1,再悬停了一下就来了个侧空翻。我是曰本手,可能相对容易一些。感觉飞机基本是按尾管轴线转的圈,没掉高度,这让我信心倍增阿。于是又来了个侧空翻,这一把高度掉得厉害,飞机大概跌倒6米高度的时候才被我拉起,冷汗。这时似乎电池撑不住了,动力下降,可能电调进保护了,赶紧切norm把飞机拉近来,可惜啊......远远看着飞机零件乱飞。
可能今天我RP值还不错,损失的只有脚架,机头罩裂了一点,电池伤了。
虽然炸了,不过为了第一次3D还是值得的,纪念一下!

楼主:
PS:汗,难怪翻的这么慢,原来平衡杆上还装着两个稳定平衡锤。下次3D一定卸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PS:汗,难怪翻的这么慢,原来平衡杆上还装着两个稳定平衡锤。下次3D一定卸掉

一定要卸掉啊~兄弟

楼主:
恩,要是在切IDEL时有个舵机把两个平衡锤自动拉到最小半径,切NORM时再将它们顶回去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要是在切IDEL时有个舵机把两个平衡锤自动拉到最小半径,切NORM时再将它们顶回去就好了

好啊,这个想法不错。能实现吗?

网友:
第10把就开始玩3D了哈,厉害!

网友:
我第10把还在玩对尾悬停,且在1M高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这个想法不错。能实现吗?

这个不能用复杂的机械连杆连接,不然会增加旋翼头部分的不小的开支,而且变得不可靠和不实用。

网友B:
第十次就开始测翻了,真是厉害,掉高度还是手感的问题,可能时机掌握和螺距控制上的问题,多练练估计就很快能掌握了,只要有了第一次,你就会被3d深深的吸引,对了,虽然之坏脚架,建议还是把飞机好好检查一下!横轴,主轴,还有螺丝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十次就开始测翻了,真是厉害,掉高度还是手感的问题,可能时机掌握和螺距控制上的问题,多练练估计就很快能掌握了,只要有了第一次,你就会被3d深深的吸引,对了,虽然之坏脚架,建议还是把飞机好好检查一下!横 ...

昨天飞完我把飞机旋翼头部分全部拆了检查,还好50%以上的零件都是金属升级件,基本没问题,尾管也完好,呵呵,一会把旋翼系统彻底换成金属的

网友B:
开始继续烧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继续烧钱了!

网友C:
恭喜木屋,开始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木屋,开始翻了。

网友:
恭喜,恭喜
他飞龄比我还长呢,呵呵
继续努力

网友D:
哈哈 兄弟还记得我吧,6月17号我会在武汉和大家一起飞一次,向大家学习一下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兄弟还记得我吧,6月17号我会在武汉和大家一起飞一次,向大家学习一下的。嘿嘿。

呵呵,记得记得。好啊,欢迎啊,现在要多练模拟器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风里的航线基本算高速航线了 ...

侧翻应该美国手容易点吧:左手打点油门,右手副翼一打就来动作了,右手副翼回正,油门松点,全部侧飞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