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翼龙三通道慢速机能做什么特级动作

楼主(2006-05-19):
能倒飞和跟斗吗?
模拟器上没问题。

网友:
只要你有水平就行

但是动力也要够,呵呵

网友:
没副冀要做倒飞和筋斗是比较难的,虽然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就看你手段有多高明了

网友:
想要飞特技就不要选择翼龙3通道!实在是难为它了!呵呵!

网友:
翼龙可以吊机,叼啊。。。。。叼啊。。。。。叼啊,一直不下来。

网友A:
可以倒飛;平飛時全油門推桿,待翼龍低頭向下時猛拉桿,直到進入倒飛狀態時再推桿保持就是倒飛了.
跟斗:平飛時全油門推桿,待翼龍低頭向下時猛拉桿,直到轉玩一圈 就是跟斗了

网友:
倒飞和跟斗都可以做,只是倒飞做的不是很规矩就是啦

网友:
筋斗不难,倒飞有点困难了。

网友:
三通的翼龙飞倒飞,不是太安全吧~~ 只能在高空做实验~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偶就是在高空的情况下才敢倒飞,要不然准炸。

网友:
跟斗我飞老翼龙3通(380电机+镍氢电池)可以连续拉几个,前提是先推杆俯冲再拉起,之后,一直拉,勉勉强强应该可以拉三个跟斗,

倒飞也是一样,推杆俯冲再拉起,进入倒飞后维持推杆。

以上的动作都不难做到。

前提是有高度。。。

网友:
可以眼镜蛇滚转和侧飞

网友B:
倒飞和筋斗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做筋斗时动力要够,倒飞时高度要够。

横滚做不了。还可以玩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飞和筋斗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做筋斗时动力要够,倒飞时高度要够。

横滚做不了。还可以玩失速。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怎么?有人与翼龙过不去?

网友:
呵呵,我到现在也没有敢在翼龙上来个跟头和倒飞什么的,那么重的机机,不能拿自己的米不当回事,不过也可能是我 比较喜欢那种慢慢的平飞吧,那是一种柔和美,我不喜欢速度美,呵呵!

网友:
翼龙倒飞我觉得就免了。

一双能倒飞翼龙的手,搞别的机子能飞好多动作了,都比翼龙简单。

还是让翼龙老老实实做入门机吧,航线起落加正筋斗算了。

网友:
我用信天翁的慢速翼龙飞过倒拉筋斗和倒飞,动力要充足。

网友C:
翼龙,我喜欢,因为-----慢!!

而且厚实稳重,因为-----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翼龙,我喜欢,因为-----慢!!

而且厚实稳重,因为-----重!!

超乎想象的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倒飛;平飛時全油門推桿,待翼龍低頭向下時猛拉桿,直到進入倒飛狀態時再推桿保持就是倒飛了.
跟斗:平飛時全油門推桿,待翼龍低頭向下時猛拉桿,直到轉玩一圈 就是跟斗了

亲眼见过,用的8.4电池和380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眼见过,用的8.4电池和380电机

我亲自飞过。当时无师傅带领,也无前人指导,凭着模拟器上的感觉,就倒了。。。。。。。。

翼龙

网友:
可以飞正跟斗,反跟斗,到飞就难了。最有意思的是反跟斗,在改出的时候飞机做出好像眼镜蛇的动作,但是做这个动作时一定要在高空,因为翼龙要很大一个圈才能完成反跟斗。

楼主(2006-07-12):
现在的水平:轻松做正反筋斗。

只用方向舵试图完成倒飞动作一做就失速飞机状态乱变,模拟器没问题的啊,郁闷。

不过正反筋斗动作中途改倒飞还是做得很顺利。

网友E:
我的无刷翼龙可以一直翻跟斗,高度掉的很小,舵杆连接到低位,让升降有大幅动作,倒飞也很容易,翻半个筋斗进入倒飞状态,打舵稳定就可以了,倒飞要有点高度,要不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无刷翼龙可以一直翻跟斗,高度掉的很小,舵杆连接到低位,让升降有大幅动作,倒飞也很容易,翻半个筋斗进入倒飞状态,打舵稳定就可以了,倒飞要有点高度,要不容易炸。

羡慕无刷啊,我480有刷只能做两个跟斗马上翻不动了,需要再次俯冲获得速度... ...

翻半个筋斗进入倒飞状态很容易做,可是以方向舵为主要控制倒飞难度就大了。

网友(2012-03-22):
慢飞的确可以做倒飞~本人模拟器亲测~~前提要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