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帮帮我呀。急死我了~~~~~~~

楼主(2006-05-19):
经过是这样的。我用的是6EXHP,接口接线就和图上画的一样。把线接好后插上去。也不知道是上边的两根线挨住了还是上边的右边那跟和下边的线挨住了,听见很小的啪的一声。有轻微焦糊味。之后崆就无法开机了。打开看电路板没有任何烧毁的痕迹。所以不知道咋呀,哪为大哥帮帮我吧,我这先谢了。急死我了。

网友A:
可能是蓝色的电感或贴片二极管(三只脚的)烧了,仔细找找

楼主:
不认识长什么样呀

网友A:
蓝色的电感是黄豆大小的,共有6-8个(在FF9中的高频头下方,6EXHP的我没见过),看看是不是烧黑了,你可以你的图上的第二排中间的针脚开始查起,那是电源(VCC)脚。

楼主:
要是你说的那么大的东西,因该声音很大才对呀。可是烧的时候声音很小呀

网友B:
帖片元件炸时声音不大的了.如果大的.大多是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