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6-05-19):
为什么我推总距的时候升降舵会和螺距副翼不同步?推到最高时就有一个向前的舵量,而且是越推总距向前量越大,但是油门在最下面的时候十字盘是水平的,我用的是FF9,ESKY的
舵机
,SJM400的飞机,CCPM的十字盘.
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可能是三个舵机动作的一致性不太好?
挑选一致性好的舵机换上实试试看.......
若没有多余的舵机,可在发射机中试着调一下升降通道的比例曲线......

网友B:
更正,查看你的TRVL ADJ.
AILE L 100%
R 100%
ELEV D 100%
U 100%
PIT H 100%
L 100%
以上%比是否一致或检查你的舵机臂是否等长及連杆角度,改变%比值將改变总行程量但总行程所用的时间不变.

网友C:
嗯,我也PM你了,意思跟刘老师的一样。CCPM对舵机的要求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