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矢动力纸飞机,事故!!!

楼主(2006-05-20):
 按照GALE哥们的图纸,做了架矢动力纸飞机,今天正式测试飞行效果!结果最后降落的时候出现了我认为非常严重的事故!由于飞行速度和高度已经很低了,方向舵和副翼基本失效了,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一下子失去控制了,飞机头部直接撞到了在旁边领着儿子的老婆右手臂上,吓死我了,如果是油机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幸好没有撞到儿子和别人!!!飞机头部加了EPC泡沫防撞,减轻不少撞击强度!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飞行安全问题!!!!!!

飞行以后有很多发现,说出来大家看下吧!感觉有方向舵的飞机和没有的,真的是两种感觉,有方向舵的在飞行和转向过程中,飞机基本不会侧倾,包括转向以后飞机会很快的自己回正.是方向舵起的作用吗?虽然没有上反角和翼型!方向舵面反映非常灵敏,就是左舵效应严重!飞行的时候修正速度很快!

副翼舵效基本没有,很轻微,只能做很小的角度修正,无法做横滚动作,V槽已经做的很浅了,估计无法实现横滚和V槽深度基本无关吧!

升降舵面反映灵敏,基本无什么特别的!

加大翼面以后,比以前好飞,呵呵!

网友:
老婆也是不能撞地。

网友:
电动的不用怕撒~~ 只要把油门收完了,一般都只是小伤~~ 不过还好是你自己家的人,如果是哪人,还是比较麻烦~~

强烈建议飞成熟机型,以防应技术原因而造成对其它个体的伤害,如果是实验机型,最好在场的观众要站远点,发现事故时要及时躲避`~~ 万不可以人多的地方飞实验飞~~~

网友:
还好是后推的,要是拉进的,那也会出点血的。有时候是来不及收油的。

网友:
怕怕啊。。太恐怖了。

网友:
还好没有伤到人 啊.....上次我的KT降落时也撞到了人,还好收油及时,被撞的人没事,关键起作用的是我在螺旋桨上装了个羽毛球的头,起了好大的缓冲作用,呵呵

网友A:
1、奇怪,楼主为什么出现方向舵基本失效呢?稍微给些油门,即使失速该机型都能控制方向的,cxminger和我一起飞的时候都看到了,可能你收油了,所以各种舵都无效了。
2、不能横滚和放在V槽底部那个舵机有关,这个舵机使得整机重心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奇怪,楼主为什么出现方向舵基本失效呢?稍微给些油门,即使失速该机型都能控制方向的,cxminger和我一起飞的时候都看到了,可能你收油了,所以各种舵都无效了。
2、不能横滚和放在V槽底部那个舵机有关,这个 ...

对,油门我已经全收了,所以已经无法再控制了.再推油门的话也来不及了起来了,方向也没有改变了,只能是看着撞了上去,幸好,机头有EPC泡沫很好的缓冲作用,软软的撞上也不会很伤!

飞这个上瘾了,刚刚又做了架副翼的,明天不停电可以安装设备了!呵呵!

网友:
如果还是这种机型,楼主下次记得降落时要带动力大迎角降落哦,基本可以控制在身边的,就算没碰到观众,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嘛。

也欢迎参观我的怪鸟飞行报告,结论:没有纸飞机好飞,不过飞起来很好看!观众们一致认为飞机很漂亮,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A:
"飞机基本不会侧倾,包括转向以后飞机会很快的自己回正.是方向舵起的作用吗?"
不是方向舵的作用,而是重心的问题,只要你在普通纸飞机的V槽底部放上重物(当然不能太重),就有这个效果

网友:
楼主老婆没事吧?你儿子没事真是万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基本不会侧倾,包括转向以后飞机会很快的自己回正.是方向舵起的作用吗?"
不是方向舵的作用,而是重心的问题,只要你在普通纸飞机的V槽底部放上重物(当然不能太重),就有这个效果

三颗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