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到,请教问题,诸位学长不吝赐教

楼主(2006-05-20):
小弟学飞,购得36#空机一架,陀螺蒙飞友看得起,送来一只华科尔001暂备需求

小弟使用FF9设备,不知如何进行设置为妙,准备接收机使用149D,舵机手头数十,凡国内卖价50以下,小弟都有,请问ESKY以及鸿达之舵机可用?

恳请诸位学长赐教一二,或指点原有连接,不胜感激........

网友:
接收機有點重! 可以取得FUTABA R146iP 嗎? 這也是PCM 6CH ! 舵機用雷虎C1016 中立點.速度.扭力.都還不錯
! 您可以考慮看看!E-SKY 是EK2-0500 這顆嗎? 如果是也可以頂著用 但...尾舵機就不知道夠不夠用了! 因為沒拿過E-SKY 來當尾舵機所以不敢說!

网友:
如何设置可是一言难尽的啊。去问问身边的高手吧。

网友A:
电固高手向电直进军啦

网友:
老B遇到新问题。
老K遇到小雏鸡。

网友:
先看看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固高手向电直进军啦

谈不上谈不上.........菜鸟一名,学习学习.....还请学长赐教

网友B:
羡慕啊,新人就买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啊,新人就买36#

我也很高兴啊,学习中..............

网友:
老B都说自己是菜鸟,我们可就是菜。。。。。。。菜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