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具体怎样连接接受机(请以两通和3通为例)

楼主(2006-05-20):
小弟最近和同学一下买了2架沃尔沃A5,但开始没考虑到频率问题,现在两船会互相干扰,不得不把其中一架的遥控设备先换掉。
因自己原来有架火鸟200,遥控设备都能用,但火鸟200的接受机貌似不能直接用到船上,所以打算另购1个接收机。所以这里想请问大家,火鸟200原来貌似是2通的遥控器,但目前很难买到2通的接收机,是不是只要和遥控器频率一样的话,用3通的接收机是否也可行?还有就是网上一些写的比例遥控接受机是不是里面原来就有带电调?最后就是具体怎样连接接收机。或者大家有没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首先,我不确定火鸟的遥控器能否兼容其他品牌的接收机
如果万一能兼容,则可以用三通的接收。则把电调接在油门通道上,在把电机接在电调上就可以了。
有的接收机是集成的板子,带电调,这都一般出现在原配的设备中。而商品化单独出售的品牌接收机一般是不会带电调的

楼主:
非常感谢。那有什么办法能识别火鸟遥控能否兼容其它牌的接收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