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帆船收索机和帆绳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6-05-20):
第一次装帆船,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帆绳和收索机连接这里,我是按图片上这样连接的,在收紧帆时的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在没什么风的时候松开帆,帆不动,帆绳就乱了啊,是不是我这样连接有什么问题?

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正确的连接方法吗?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是哪里的?如果是北京的话,我可以帮你! 010-68464355 李文嘉

网友:
松开了。。。意思就是风大了  风小就收索。。所以绳子怎么都是绷紧的 不会乱的 最好把接受包一下 省的进水

网友:
如果是按照图片的装法安装的应该没有问题,在没有风的时候为什么要开帆??还有就是你用绳子的粗细也有关系,一般选用粗一点的绳子,这样绳子在无风放帆的情况下是不会绞到绞盘和盘罩之间的缝隙里的,细绳子就不敢保证喽。

网友:
啊,真是个细致需要耐心的工作,帆船和油船是2种享受啊。

楼主:
谢谢二楼的,只可惜我不在北京。。。
回三楼和四楼,是按照图片这样连接的,船还没下过水,在家里试着放帆,室内当然没有风。。。
看来是我的思路错了,第一次装帆船,让大家见笑了,哈哈

等个好天气去外边下水试试看

另外还想请教个问题,图片里边,靠左边和帆绳平行的那个连杆是作什么用的呢?

网友:
你不妨在帆绳出口处加个皮筋,把在舱内的绳子带出来,我的帆船以前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看来你用的不是领航800的船型,那根连杆是舵摇臂的连杆。用的不是套件的话,我就不知道你的绞盘罩和绞盘的间隙有多大了,要尽量控制小,最好控制到小于绳子的厚度。

楼主:
我用的是领航800啊。。。。

兰色方框里边这根杆是连接舵的吧?
我是想问红色方框里边的这根连杆是做什么用的?是用于把接收天线引到甲板上边的吗?

网友B:
唉!!!!!!这是一把起子是示意这里要上一颗2×6的螺丝

楼主:
。。。。。。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这是一把起子是示意这里要上一颗2×6的螺丝

网友(2024-01-22):
这个问题初次接触帆船的都搞不清楚,需要视频详细地讲解一下。
这样理解好吧?舱内的收索机和滑轮用大力马线连成一个单独地循环的推拉系统。和舱外的帆的连接是靠两个绳结连接的,这两个绳结在舱内的大力马线上面,控制好两个绳结的距离就调整好帆的控制角度了。

网友(2024-10-17):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的,只可惜我不在北京。。。
回三楼和四楼,是按照图片这样连接的,船还没下过水,在家里试着放帆 ...

一般我在室内测试的时候直接拿一个风扇来实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里的?如果是北京的话,我可以帮你! 010-68464355 李文嘉

请问北京城区什么地方能玩遥控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