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各位4#朋友~~~

楼主(2006-05-20):
我飞4#的修机心得:
①起落架摔坏了:光用502贴不牢~弄根网线或电线的外绝缘层套着摔断的地方~再往里灌502~保证不会再断!
②平衡杆断了:去单车店买根26寸的单车车轮钢丝(就是单车轮里一根一根的那种东东)买来后截取原来平衡杆的长度~换掉原来断掉的杆子~这样随便你怎么撞!钢丝才0.5元~值!!!!

网友:
没玩过这个玩艺儿。

网友:
咳!

咳,,,,,,,,,,,土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4#的修机心得:
①起落架摔坏了:光用502贴不牢~弄根网线或电线的外绝缘层套着摔断的地方~再往里灌502~保证不会再断!
②平衡杆断了:去单车店买根26寸的单车车轮钢丝(就是单车轮里一根一根的那种东东)买 ...

好办法呀

网友(2006-06-21):
办法总是想出来的.

网友A(2006-07-28):
买了4#   很久都不敢起飞,在地面一加电就往一个方向侧滑,给反方向补舵吧,又直接倒下来,不好搞啊,不知道该怎么调

网友:
你加由门!飞到膝盖的高度就不会飘了(只要没风)建议加个训练架!飞机不涌易倒

网友:
你说的那个钢丝应该叫做  车条  吧?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2006-09-01):
以前用4#在房间练习,每次都是先把飞机电源接上再开遥控(当时的想法是尽量省点电),每次停顿休息时又把遥控器关了飞时再打开,每次飞起来尾巴乱摆,牺牲了房间的几面墙壁终于能做十几秒的悬停了,不过每次都飞得心惊肉跳的,后来改飞5#4,最后改飞36#,觉得都很容易飞,也才知道有陀螺仪这么回事,后来又把4#机重新收拾好再飞了一次,这次是先开遥控再接电源,等指示灯反应正常再飞,才发现原来4#机也是这么好飞的!

网友(2007-05-06):
换了金属平衡感,还稳不少

网友(2008-04-04):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
以前用过 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4#   很久都不敢起飞,在地面一加电就往一个方向侧滑,给反方向补舵吧,又直接倒下来,不好搞啊,不知道该怎么调

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