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飞4#的朋友们

楼主(2006-05-20):
我飞4#的修机心得:
①起落架摔坏了:光用502贴不牢~弄根网线或电线的外绝缘层套着摔断的地方~再往里灌502~保证不会再断!
②平衡杆断了:去单车店买根26寸的单车车轮钢丝(就是单车轮里一根一根的那种东东)买来后截取原来平衡杆的长度~换掉原来断掉的杆子~这样随便你怎么撞!钢丝才0.5元~值!!!!

网友A:
哇!!!

平横杆??但是会不会重啊???还有!万一在撞到时会弯吧??我的刚坏!等等试试!用雨伞的刚丝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横杆??但是会不会重啊???还有!万一在撞到时会弯吧??我的刚坏!等等试试!用雨伞的刚丝应该会好点!!

撞到会不会弯就要看撞的重不重了~只要是重些的话不管什么都会坏~只是给大家支个招~
如果怕给飞机+重的话~就把原来俩头的那些+重物拆掉~~~(就是那俩个圆柱型的东东)

网友:
用车条非常方便调双桨

由于自行车条表面光滑,非常容易调整平衡翼的角度。不象原来的碳纤杆非常涩。而且即使打弯了也好矫正过来。

网友(2006-06-20):
请问你们有没有碰到旋翼主轴打弯的情况。
我的飞机的旋翼主轴打弯,现在卸下来重新矫正了一下,结果还是有点弯。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再重新买一根效果也不好(这主轴刚度不够,靠手就能弄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