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浆空转好像有点紧

楼主(2006-05-20):
我的大浆空转好像有点紧,手拨一后就只能转一圈。皮带好像也不紧。
什么问题?请大家诊断?

网友:
建议检查单向、机身主轴、尾传动轮组轴承。

网友A:
查查是不是电机齿轮和大齿的距离压得太近了?两者的缝隙应该是可以压着一张纸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是不是电机齿轮和大齿的距离压得太近了?两者的缝隙应该是可以压着一张纸片的。

用纸片的方式已经不准确,大齿轮是五边形的,要检查5个支撑位处的齿轮间隙是否足够,经常会出现一边够一边很紧的情况.

网友:
没事的,估计你是新飞机,我的飞飞就好了,呵呵,叫磨合!

网友:
把皮带拆了再转,没问题就是尾波箱问题,还转不动就是主轴承或尾传动轴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