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飞行经验(先放在这里等我买了机机好好看看)

楼主(2006-05-20):
"雷鸟"-II电动遥控直升机的初次飞行
首先,当您拿到此款商品时,应该先仔细看一遍使用说明书.
然后,动手取下主旋翼,固定旋翼头上的平衡翼杆:使用配套的内六角扳手旋紧两颗固定螺丝.此时要注意平衡翼杆在旋翼头两边的长度要一至,并且两边的平衡翼可以有一些正攻角(<10度),这个问题在下面会详细介绍.完成后,装回主旋翼和尾旋翼.再看发射机:搬动各个控制杆的微调居中,动力控制杆除外(居下)打开发射机电源,装好动力电池.可以试飞了!
始终保持机尾正对自己,慢慢的推动动力控制杆,旋翼转动由慢变快.控制好杆量在"雷鸟"没有离开地面时看是否原地打转:如有较大幅度的打转,则需要调整"雷鸟"主旋翼下方的陀螺仪.左右调整红色指示灯下方的电位器,直到不再原地打转.如果只是小幅度的转向,则左右调整发射机方向控制杆的微调即可.
我们试着再慢慢的推动动力控制杆,"雷鸟"要离开地面了!而此时的"雷鸟"不由自主的向左倾斜,并且越来越严重.请不要紧张,这是正常现象,也是您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您需要做的只是不断的间歇式的把副翼控制杆向右推(刚开始推杆幅度可大一些),直到"雷鸟"开始向右倾斜,再向左推副翼控制杆.就这样一来一回,慢慢的您就会找到"杆"觉了!请注意,在这段练习过程中始终把动力保持在刚好要离开地面,一旦发现意外立即关闭动力!
来让我们总结一下之前的练习心得,这很重要!您是否有如下的感觉呢:刚开始时由于心里没底也不敢快推动力控制杆,而慢慢的推动力控制杆又会造成"雷鸟"向左倾斜的趋势不断加大,难以控制.但是,当您尝试加快推动力控制杆,"雷鸟"猛然离地时向左倾斜的趋势很小甚至一点没有.此时的您可能又惊又喜,喜的是找到了一条捷径,惊的是无力平衡离地后的"雷鸟".确实如此,对于熟手快速离地是避免离地时左倾的有效方法,也是常规的起飞方法.初学的您无力平衡离地后的"雷鸟",所以还是慢慢来,同时借此熟练副翼控制杆.
当您找到副翼控制杆的"杆"觉后,离地之前的练习可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您要让"雷鸟"升空了!
请不要太过兴奋!正如前述,您还无力平衡离地后的"雷鸟".离地后的"雷鸟",从二维空间进入了三维空间.增加了俯仰与转向平衡(虽然在地面时也有转向平衡,由于起落架与地面的摩擦力的存在及空中风向的影响,两者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把她放在这里详述).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倾侧(侧移飞行)."雷鸟"离地前副翼控制杆操控左右倾倒.一旦离地则控制左右倾侧.通过之前的练习,掌握较快!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转向(机头的指向).由于,风和主旋翼反力矩的影响.我们要不断的通过转向控制杆修正方向.在无风的情况下主旋翼反力矩的平衡由机载陀螺仪控制尾桨自动平衡,但存在一定的误差,可以通过调整陀螺仪来使误差降到最低(调整方法另述),只要通过转向控制杆略微修正即可(转向控制杆指明了机头的方向,始终保持机尾正对自己).有风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较大幅度的推拉转向控制杆修正方向.我们不建议初学的您在有风的环境中飞行!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俯仰.这里的直升机俯仰动作指的是前进与倒退.推动俯仰控制杆,则前进,推杆幅度越大,前进速度越快;反之亦然.俯仰的平衡较易掌握.
倾侧,转向和俯仰是同时发生的,并且三者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另述)!
希望大家认真练习!
有些朋友买回"雷鸟"后非常兴奋,按使用说明书的指导很快就完成了飞行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在一开始的飞行学习中发现在不操纵各个控制杆(不包括动力杆)时"雷鸟"还是会自动沿着某个方向飞行.比如,向前向后或者向左向右倾侧,又或者向左向右转向!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给大家一个解答.
其实,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简单:"雷鸟"在无操纵指令状态下,各个舵面没有处在中点位置,或者说是已经处在一定的推杆或拉杆的状态下!而此时并没有操纵各个控制杆.
那么,最快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左右搬动各个控制杆旁边的微调使各个舵面回到中点位置(各控制杆居中),具体的中点位置在哪儿,要在飞行过程中确定.比如,前后的调整,"雷鸟"离地后自动向前飞,则把俯仰控制杆右边的微调一点一点向下拉,直到不再有前飞倾向,反之亦然.如果,通过微调还是无法修正偏差,那么可以拆下相应的司服机摇臂(白色摇臂),重新确定摇臂的安装角度,一般朝某方向调一格花键槽即可,然后再结合微调调试.
左右转向的调整较为复杂,涉及到陀螺仪的调整(另述).
注:雷鸟遥控器左上角旋钮为—熄火,右上角旋钮为---自旋.此为厂商设计的备选功能.

网友:
这个好像是加*模型网站上面的文章吧。
多有误人子弟之处。不建议新手学习。
雷鸟的调试和入门飞行去看综合版置顶的《想对新手说的话》吧,比这个写的详细。

楼主:
多谢斑竹提醒,我先买机机,然后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