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尝试计划

楼主(2006-05-20):
普通550电机+12V里电+开关+遥控器
艇身长度500毫米,使用泡末制作,外表蒙薄纤维布一层
看看是不是可以飞起来
轴是C崽的

大家评论一下,泡末是包装用的,两层粘起来削成艇型,内部根据设备大小挖洞
船底冷却

网友:
同学,550爬还差不多,飞就差远了,玩电快船会很贵的。

网友:
晓骏兄啊,我试了我的ECO。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电机是一个关键,虽然船也重要,但电机的转速不够,扭力不够的话,用多高的电压都没用的。我第一次用普通的540电机,转速不是很高,速度上不去,7.2V~8.4V、浆也换了几种,都不行,开始还以为是重了,后来我用14T高转速540电机,浆换了小的,电压用到7.2V,比上次明显快了一倍多,我还没正式去试,等我试好了上图给你看。

网友:
用的浆:

用的电机,14T,540。铜管刚好只有这么多,只好做做样子了:

网友A:
这个万向节,好像是塑料的?  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万向节,好像是塑料的?  能用吗?

是塑料的,强度好象还可以,能用多长时间就不知了。我试了几次都没出意外。

楼主:
好啊,我谢谢大家的意见

我还是个新手呢,以较短的时间想研究透彻这些问题
网上哪个卖电机呢

网友:
等田哥回来你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哎玩累了玩累了

田老师什么时候回来,最好能够批量生产和港佬的船比较一下

网友B:
4樓的我敢說你的14T電機表現很可能沒有我的19T電機好~
ECO是8.4啊~爲什麽用7.2呢~不理解~

网友:
用铃铛盖无刷+11.1V里电,跑起来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樓的我敢說你的14T電機表現很可能沒有我的19T電機好~
ECO是8.4啊~爲什麽用7.2呢~不理解~

你好!
我也只是尝试一下,8.4V是很快,但我怕电机过热,所以降低了电压。还有我只是一位爱好者,有闲的时候去玩玩的,过过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田老师什么时候回来,最好能够批量生产和港佬的船比较一下

哈哈哈

你想累四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