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尾控制杆,一变二?

楼主(2006-05-20):
实在不能忍受长长的容易弯曲的尾桨控制杆,令锁尾效果低下,本来想把尾舵机移到后面,但又担心被大桨打坏,今天一狠心把它搞成两截,用个旧版的SF臂连接起来然后全部用轴承连接,试飞后非常稳定,不知道3D时的效果如何,反正短杆的刚性要比原来高很多,顺便做了个金属支撑座.手工粗糙大家不要笑我.

楼主:
还有一张图片.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放在靠近尾巴的地方好,毕竟短,你这个呢,可改,可不改,还不如换刚性强的连杆。!

网友:
我的也装在后面的,而且不怕被打坏

网友:
创意不错!
但这样摔机有增加了一个损伤点,容易炸坏
我已经换了粗的炭纤棒,效果很好

楼主:
问题我手上没有粗的碳纤管,而且也难找连接的东西.

网友:
我觉得把管子换粗比较可行,这样做太容易。。。%&%&^$%^$&^*&^

网友A:
感觉亚拓已经是舵机拉杆时机头向右转,推杆时机头向左转,推杆时才可能使尾控制杆弯曲,而左转时只靠旋翼的扭力已经可以让飞机转向了,并没达到使杆弯曲的程度,所以感觉改的作用好像不大,如果说得不对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亚拓已经是舵机拉杆时机头向右转,推杆时机头向左转,推杆时才可能使尾控制杆弯曲,而左转时只靠旋翼的扭力已经可以让飞机转向了,并没达到使杆弯曲的程度,所以感觉改的作用好像不大,如果说得不对请指出。

大风的时候就不同了,变形是会影响锁尾效果的.叫它走10,它走8,那就不好了.

楼主:
收到3mm的碳纤棒,初步测试刚性比原来高得多,这样改装应该更简单有效.搞好了再上图.

楼主:
改好了,和分开效果的基本一样,刚性强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好了,和分开效果的基本一样,刚性强很多.

GWS舵机~~~,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