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抬头

楼主(2006-05-20):
滑翔机一给油,就上扬,是不是,没上拉的事呀,错了,是没下拉吧,嘻嘻

网友:
看什么机型喽,有的飞机本身有不小的安装角,需要更大的下拉角来的配合,所以下拉角要设多大不是绝对值的。

网友:
把下拉角调调啊........

网友:
你的滑翔机是后推的还是前拉的,贴个图看看撒。加油抬头应该综合调整拉力线和机翼仰角。

网友A:
我自己做的滑翔机也这样,后推的,不知道拉力线怎么弄

网友:
拉力线不弄它也罢,基本和机身平行就可以了,但机翼要有一定的仰角,试飞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微调这个仰角,直到能平飞,或者在仰角调的差不多的情况下,微调升降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的滑翔机也这样,后推的,不知道拉力线怎么弄

背推吗?你不是推油门低头?

楼主:
我的机机是后推的,一给油门大了,就抬头

网友:
是不是推力线角度大了哦!如果是翼龙那种布局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