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油门?

楼主(2006-05-20):
用什么样的装置控制飞机的有门能让发动机工作的最平稳啊?
请大家指点以下啊

网友A:
油门直接连接在舵机上不就行了吗,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没明天你说的意思,要发动机工作稳定是要调整的

楼主:
那怎样去调整?
总要有最底的转速吧?
不然油门太底,再空中熄火呢》

网友:
你不会让最底油门的时候不熄火啊

网友:
调到走怠速不会熄火才能上天啊
不只是怠速,而是除非你拔到熄火位置,不然怎么都不会熄火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直接连接在舵机上不就行了吗,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
直接?
连接油针???
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