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机难以起飞!!!

楼主(2006-05-20):
我的37#机难以起飞,是什么原因呢,桨的攻角应怎么设置,请大家帮一下我,但请不要叫我去购买好贵的无刷,得攒一下钱了!!!

网友:
我的经验+教训:
该花的钱,绝对不能省!

网友:
估计你也看不少老贴了,CCPM的可以通过几个方面设置,调节相关连杆长度,还有3个舵机的起始位置(通过摇臂),还有控上的旋纽(分别是罗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以上要综合调,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详细的不是三句两句就能说明白的,他的调法和别的机器没什么不同.详细的以前老贴都不是一次提过.你可以翻翻老贴.用原冲+原电,耐用性不是很好.650MAN的镍氢.容量和放电电流都不是很理想.电池和电机早晚都得买.我现在用的雪园的也很便宜,效果也不错1950MAN12C的才1百零点,就是时间短还没能检测耐用性怎么样(几块电池才飞了6-7次循环暂时还没任何问题)........无刷+电池=200多这个东西有机会你还是应该考虑......新手模拟器一定不能少练,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
雪园?给介绍一下购买的地方?网上有吗?

网友:
一定是螺距太大或双桨。

网友:
桨距在一般模式下是-3、6、9三个点。桨距过大或者过小都会飞不起来。特别是用有刷飞的时候,桨距一定不能过大。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没有螺距规,只能靠感觉了,反正不是在最大螺距处,斜盘要往下一点吧!

网友:
最大螺距一般9度,不要超过11度。最小螺距新手设置为0度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