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算了,我最后努力一把

楼主(2006-05-21):
使用750单
电机
+C仔的轴和舵
用里电看看跑出啥成绩来

楼主:
求教各位
750电机状态下是使用全浸还是半浸.

网友A:
刚接触不久,没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是衷心祝你改装成功^_^

网友B:
750电机应该是大扭力型电机,转速并不高,所以应该带大浆来跑。这样速度应该可以上去
750电机是我下一个改装的目标,准备上24V用开关来控制,上大浆来带我的中型A5。看看速度能不能上去。
不过有点担心电机电池过重。

网友C:
用什么锂电????750的电流好大哦

网友D:
天~怎个海模版都快给楼主占满咯~~
快出点成果吧~~~

网友E:
白铁皮的750么?因为C仔的那套桨比较小,如果配750这么大扭力的电机显得太小,用半浸的话效率更加低,再说C仔的那个桨本来就是全浸的,建议还是用全浸吧,至少桨的效率要高,最好再准备几个稍大的桨,轮换着试效果。
锂电池虽然轻,不过750的电流确实不小,小心哦!

网友F:
楼主是不是用80cm的YAMAHA玩具船,我也有这船,也打算改电机,快点报上效果,我参考一下
请问用多大的桨

楼主:
我的是VOLVO船
今天到市场上看到有5极的775电机 和老颜的一样吧
但是轴是五毫米的
这样的大船还是楼上几位前辈说的好需要改全浸的浆速度会快点
测试电流是3A空栽 堵转电流没有测试

网友G:
田哥家里就有几个750的~3级的比5级的要高速~

楼主:
还是等田哥吧
看看有啥结果 希望他拿个冠军

网友G:
我现在就去帮他烧香~~~~~~~~

楼主:
哈哈
看他平日沉默寡言的 希望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