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斯纳CESSNA(試飛成功)

楼主(2006-05-21):
做的不好.非常担心可能会飞不起来
头已经洗一半了.试飞后就知道

以MP256的版型制作
http://www.tzs.si/revija_tim/1999_2000/Cessna_172/priloga.zip

规格:翼展:126cm
       重量:机翼210g + 机身460g +电池100g = 770g
       动力:鼓转1000kv + 7.4v2700mah + 1050
       动作:3 servo (升降+方向+副翼)

其于请参考飞行pizza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extra=page%3D1

网友:
首先你这机子超重了.飞起来有点困难.(鼓转1000kv + 7.4v2700mah + 1050)
你这套动力也就是350克拉力左右.电池用1000毫安的就可以.这套动力用在翼展1米2的机子上有点牵强.2700毫安100克,是锂电吗?好象不止100克.这机子机翼+空机身重量控制在280克上强度还可以的,还有三个机轮够重的.一家之言

网友:
飞机到是很漂亮哦.........

网友:
你的电机是不是与泡沫机身贴得太近了?

楼主:
已经试飞了~
果然如HHHHHHHH所言推力不足
(机头部份蛮密合.与马达约3MM间隙)
刚起飞离地1~2M就不稳.进而无法操控.出速也无法建立
目前手边没11.1V的锂电.到货后再试飞
(预计SONY电池蕊3S2P 2600MAH的11.1V锂聚.约150G+8040或9050)

看来厂商的话不能尽信.这CASE的话要打7折
(原说7.4V+1050=500G实际推力剩350.
那11.1V+9050=700应剩525G
这不是粉乐观耶~)

网友:
上11.1伏电的话,用9050的电流很大,容易烧.配8046或8050就可以

网友:
请问是用多厚的KT板做的,这里3MM的没有,5MM感觉厚了点。

楼主:
材料就只有用3MM厚的珍珠板
書局買的.反而是1MM.2MM或5MM難買
要去專門的美術社買.價錢還貴
5MM是厚了.難折.不過做起來可能會比我輕(補強過多)

楼主:
傷腦經
這裡只買的到7035.8040.9050直驅槳
或8043.8060.9047.9070電動槳
簡單說GWS或ALGIN規格都OK.其他就.............

网友:
静推力有 1/5 的重量, 估计就可以飞起来了吧.

网友:
楼主是台湾人吧?你们所说的书局是装潢店吗?我们这边怎麽也买不到3mm的kt.机子重做吧,这架就当练手.再做时机翼用碳棒补强,最多两根就可以.1200mm翼展的机翼重量控制在150克.空机身150克.论说3mm的板重量应该好控制.

网友:
要不就换动力吧.反正你那电机不管上多大电.拉力好象也不过如此.不要太相信数据,骗人占多数.实践出真知.

楼主:
书局=BOOK STORE
卖杂志.书.文具等.比较特别的是家旁这家书局
连木条.木片.木棍都有卖
(各种规格都有.木条有适合当1CM马达固定棒.
木片可以做巴尔沙木的飞机骨架及蒙皮
木棍就是我用来补强用的)
不过KT(珍珠)板几乎每家书局都会卖
(这家大概有20种颜色)

HHHHHHH说的是
价钱也差不到哪去
等GWS 贴出最大那颗无刷的数据(打8折)再来买

网友A:
台湾朋友的器材来源渠道这么方便,羡慕。这几天,我为桐木跑断了腿,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湾朋友的器材来源渠道这么方便,羡慕。这几天,我为桐木跑断了腿,还是没有结果。

问问那些传统老牌的模型店,象上海翼风模型,军体服务部(不知道还在不在),翼风倒是一直就坚守在南京路,应该会有得邮购,随便翻本<航空模型>会有邮购的广告.

楼主(2006-06-20):
(試飛成功)
試飛報告請參照原連結 PAGE.2

网友:
这也太强了,果然补强很多做了台坦克!

番外記
試飛是早上.試飛員試飛
下午去市政路保養車時又去新光轉一下
換自己單飛.飛不到5分鐘
結果居然空中撞機 (第一次就獻給CESSNA了)
當時只看到白色碎片飛出
另一台木機就墜機了
立即降落斷電後過去CHECK
對方左翼從中折斷不知去向
馬達.電池都跑出來了
我的倒是沒有任何痕跡~匪夷所思

在此對陳大哥表示歉意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