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流一下 ^^

楼主(2006-05-21):
不知道各位的飞机都是如何配置的。
这是我的 Shuttle plus 30

机身:Shuttle plus 30
发动机:OS32F(已停产)
遥控器:FF6HS
陀螺仪:GY401+9254
油门舵机:S9001
十字盘舵机:S3010
十字盘:Hirobo 全金属
主距舵机:S9206
电池:JR1900
主旋翼:30级(碳)
燃料:COOL POWER 15%(4L) + 100mL硝基甲烷
起降次数:50(次)
事故率:0%

网友:
电子设备不错,除了发射机。
飞机出生不大好。不过,只要自己飞的好就好。

强烈祝贺安全飞行。

楼主:
嗯,说得是。飞机零件的精确度有待改善。尤其是主距的控制部分....

网友:
plus飞过几次。塑料件的旷量太大了。

网友:
30机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技术成熟的话建议换大点的

网友:
很不错的配置!
飞机粗糙了些  但是毕竟价格只有1200左右  大家对它要求也不能太高
我相信“手”是最重要的

网友A:
看到过两个朋友在玩的这款飞机,感觉先天残疾比较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两个朋友在玩的这款飞机,感觉先天残疾比较严重

应该是三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遥控,FF6飞直也只能勉强,主要是螺距曲线的点太少,飞直至少5个曲线点,3点曲线在悬停阶段可能感觉不到,但当你会飞航线了想做点动作,3点是调不出柔和的曲线的,好的设备现在都是7点甚至更多的曲线点,设 ...

说的好!
投资上能一步到位是最好的啦,前提是有资深老鸟带,先拿遥控器在模拟器上多练习,有把握了再上真机(模型哦),说得不对的话大家多指教,谢谢!
最近正想先把遥控器和模拟器拿下来呢,然后再赚机CMYJ说的很中肯啊,这样可以先练技术,又不必把机机,遥控器,模拟器,舵机....乱七八糟的东东一次买下来,"分期付款,分期拿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三个了。

我又没看你飞过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没看你飞过哈

没飞过,但是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