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和遥控器

楼主(2006-05-21):
大家好!请问模拟器怎样和遥控器相连?谢谢!!我是个新兵,模拟器对我帮助很大,就是不会运用。谢谢高手的指教!

网友:
用USB接口连线或者打印接口连线都可以,现在还有人用音频线连接也可以用的哦!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控?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A:
我的模拟器装好了,可就是连接不上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模拟器装好了,可就是连接不上控,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