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力问题:四驱车马达电压变到7V 了~~!!什么回事?

楼主(2006-05-21):
【求助】动力问题:四驱车马达电压变到7V 了~~!!什么回事?

请高手们指点:
我找回了两年多没用的四驱车马达和一些小电机,马达是双钻牌四驱车的高速马达,以前明明是用两个AA电就能跑好久的(3V电压嘛),现在要用到两个 手机里电串联(7.xV左右)才能工作,而且感觉没以前转得久了(两个750MA的里电应该比两个普通的555电要耐用吧) 。我还找回了些其它电机,有外面很小很小的遥控车(蚊车) 的小电机,用一节AA电也不工作了。 为什么会这样??是电机放久了老化吗?

问题(1)放些衣车机油进去润滑一下有帮助吗?
(2)可以把工作电压降回3V吗?
(3)我想把CPU的风扇 或 显卡 或 北桥的风扇拿来用到室内小飞机上(4V里电),但市面的小风扇都是12V和 5V:0.1A的规格,我可以改造它们吗(用4V的手机里电)?请问哪里可以找到些关于马达的文章?(小弟在动力这方面很弱,以前都是买小飞机小车拆用的)

麻烦各位大校相助,万份感谢!

网友:
你测量一下 马达工作时两端电压,应该不是7.X伏,哩电空载电压7.X伏,一工作就大跌下来了。手机哩电放电电流不大的,特别是杂牌、旧货类的

网友:
看到楼主发给我的短消息了, 我在这一块儿的知识很少, 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 还请其它前辈指点, 别误导楼主了.

1 四驱车的电机很耗电的,你的高速马达,用555干电池甚至碱性电池,可能由于电流太小,根本转不动.用普通130电机试试,如果一定要用四驱车电机,要找最便宜最慢的那种.电池可以试一试镍氢或者镍镉的充电电池.
2 我估计你用2节手机锂电(我想你已经拆掉保护电路了)时,电机只能转不到10秒,就转不动或者太慢了.这是因为电机的电流太大,锂电性能急剧下降造成.
3 关于CPU风扇,有前辈发贴子讨论过,好像是不可以使用的.
4 关于我的飞机,比较成功的是用普通130电机一个+1个手机锂电做的自由飞,电流在1.xA,如果2节锂电的话,电流太大.还用2个玩具车的130+2节手机锂电做过开关控的,但是,也是由于锂电放电电流的问题,10米左右,就开始咳了.我也是最近才确诊,是由于电流不足的原因,造成电机咳的.

建议如果楼主的手工像我一样不好,而且没有理论知识,可以用普通130+1节锂电做自由飞试试,翼展在40-50CM左右的,基本上随便做,都可以飞起来.而且锂电能飞好几分钟,甚至可以把飞机飞丢为止.
如果楼主的手工很强,而且飞机方面的理论理解很深,我感觉做遥控的,也是有可能飞起来的.
毕竟像我这样手工很差的,随便做,都是有可能飞起来的,如果阻力小些,机翼大些,加上遥控设备,增加些重量还是有可能飞好的吧.

祝楼主好运.

网友:
最大可能是电池不行,次要可能是马达转子生锈拖住,可折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