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103简易平衡充可以充7.4V 1100MAH 10C的LIPO电池吗?

楼主(2006-05-21):
原配的电池是7.4V 800MAH的.

网友:
可以,放心使用
我都充2300的电池

网友:
我也在充,什么容量都是用它充!

网友A:
没有问题的,而且经过改进以后,截止电压不会高于4.2V了,不会把大C数的锂电充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而且经过改进以后,截止电压不会高于4.2V了,不会把大C数的锂电充坏的。

如何改进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改进呢 ?

非常简单,所谓改进其实就是调整一下里面的分压电位器,我拆开过,里面有两个电位器,我虽没有仔细研究,但其中至少一个是调节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而且经过改进以后,截止电压不会高于4.2V了,不会把大C数的锂电充坏的。

不改会高于4.2V吗?

网友:
我以前的充完后一节有4.22V,电池是10C的。会充坏吗?我现在暂时没用。

网友:
对没错,可以通用的,我也在冲2200MA11.1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