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小弟是新手,有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6-05-21):
我前几天收了一条电船(二手),船上配有P400钴
电机
两个,请问要配什么样的电调才可以推动!
由于本人比较喜欢暴力,所以想改成无刷的,请问无刷的那一款电机跟P400电机外型尺寸相同,另外要多少A的无刷电调才可以把两个无刷电机推动啊?
至于
电池
我是用玩车的动力电,要多少节才合适啊?

网友A:
有刷的电调可能至少要60A以上才够用,如果用无刷的,好象28系列的差不多吧,请你记住,两个无刷电机一定要用两个无刷电调,只用一个的话可能会出大问题的!我感觉只要船不沉,电池能装几只就装几只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点!我会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