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形旋翼头能用在华科尔四号上吗?

楼主(2006-05-21):
请教各位大侠,
  V形旋翼头 能用在华科尔四号上吗?
  还有:
我的华科尔四号接收机要是换成其它品牌的四合一接收机,能和原来的发射机匹配吗? 稳定性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
你的机买多少钱啊??接收是几米的???

你的机买多少钱啊??接收是几米的???

网友A:
如果旋翼头的结构一样,是完全可以用的。我没有见过4#,不敢乱说。
换接收机的问题不好说。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换,那个接收机还算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旋翼头的结构一样,是完全可以用的。我没有见过4#,不敢乱说。
换接收机的问题不好说。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换,那个接收机还算稳定吧。

这就是华科尔四号的旋翼头,版主看看能用V形改装吗?

还有楼上的,我的四号是在淘宝买的,450吧,好像是.现在只要430了,
接收好像是100米

网友:
我也有架4#,也想用V形旋翼头,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买机
和接受发射的是独立分开卖的啊

网友:
LAMA3可以改吗?

网友(2006-09-02):
现在V形头都没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