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IGN的电调35A和35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5-21):
请教ALIGN的电调35A和35G有什么区别?

网友A:
35G是有定速巡航的。
35G是有定速巡航的。

网友B:
35G是有无刷电机的定速功能,在大桨作变距时,不带定速功能的系统电机转速会变化较大;而使用定速电调后,电机转速可以基本不变。
但这个功能并不好用,在台湾几乎没有人用它。

网友C:
35G得可能还会多了一个油门反映速度模式(有第5组)

网友D:
35A指的是持续通过电流
35G指的是电调的产品型号
亚拓的35A电调的型号是RCE-BL35G简称是35G
现在新款的25G和35G都是5档的
如果你买的是4档的
恭喜你买到老款的产品了

网友E(2007-03-28):
我的25A只有三挡

网友F:
我有3个亚托35安电调
一个4档,两个5档的
35A、35G、35X

网友E:
发觉亚拓比好人暴力

网友E:
我有一个25T的,只有4档,究竟带不带定速巡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