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固翼根

楼主(2006-05-21):
大家用什么方法家加固翼根连接处,如果用纤维布,应用什么胶.我的是维纳斯25级,想尽量不破坏机翼表面

(提示一点,我的飞机机翼插销已经断了,我磨平后在插销上钻了两个孔,埋入两根四驱车轴,孔大有虚位,然后将机翼插好粘接,这样有隐患吗?)

网友:
在装舵机的一面加固就不会破坏外观了,直接在接缝处上二到三层玻纤布刷环氧树脂,固化齐比例用80左右,干得快

网友A:
我的最低成本的做法(不破坏机翼外表是不行的)

撕开要加固部分(环绕整个翼根蒙板的大部分)的蒙皮,先粘上低粘度胶纸,确定加固范围,再涂上一层薄薄的农机胶(其实就是环氧树脂,一两块钱一支,十支八支就够了).再敷上医用绷带或医用纱布.在农机胶未干之前,修补加固边沿.撕掉低粘度胶纸.农机胶干了以后,便形成了一个翼盒.强度很高.不过,这时还不行,因为加固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需要再在加固部分的边沿粘上低粘度胶纸,用农机胶把凹凸不平的表面摸平,在农机胶未干之前,修补加固边沿.撕掉低粘度胶纸.在农机胶干了之后,再用细砂纸把加固表面打磨一下.再粘上透明胶带.不然,加固表面沾了油会很脏的,抹也抹不掉.这样就行了.
这是当年五丫口帮的小宇教我的.在此,再次多谢五丫口帮的小宇及其他人!多谢他们带我入门!

网友:
如果你第一次干这活儿,请先拿块木板做一次,加深认识.毕竟,在机翼上做错了,机翼就废了.

网友:
加强40也是一样的,不破坏是不可能的,上胶的位置要把蒙皮切开撕掉。不过你只在机冀装在机身内的那部份做加强就行了,没必要绕一圈,原因自己随便一想就知道。环氧树脂加玻纤布的粘合强度是非常强悍的。再有,机冀的加强梁也要上胶后再插进去

网友:
回南方的北极熊:

当你看着心爱的飞机在高空中折断机翼,摔了下来后(我就亲历过).你就恨不得把整个机身,机翼都加固.加强.
新手: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我的方案与你的方案相比:强度高得多.重量不会大多少.虽然工作量多很多,制作难度高很多.
另:我忘了说:因为薄薄的一层农机胶会干得很快.所以,农机胶所附带催干剂别加那么多,要涂一部分胶,敷一部分医用绷带或医用纱布.

网友:
呵呵,我带的徒弟倒是空中解体过,不过我自己的没有过,我这种加固是完全足够的,一般的过载也能承受。
除非你大油门长距离府冲突然拉起,不过这样的话就算机冀再结实也是白搭,其它地方一样会解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撕开要加固部分(环绕整个翼根蒙板的大部分)的蒙皮,先粘上低粘度胶纸,确定加固范围,再涂上一层薄薄的农机胶(其实就是环氧树脂,一两块钱一支,十支八支就够了).再敷上医用绷带或医用纱布.在农机胶未干之前,修补加固边 ...

阿宇教你的?你是哪位啊,现在有没到罗村飞啊,

网友:
回9楼的大侠

我就是当年开着中巴到五丫口飞的那个肥仔.不过不久之后,因为工作忙,再加上中巴也废了.没车驳脚.所以没到五丫口和罗村飞了(后来坐公交车到二沙岛飞电动的).跟小宇也失去联系啦.
另:回南方的北极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第一架油机(25级的练习机,我第一次飞).正在高空中水平飞行(全油门),向左压坡度拉杆做水平盘旋.这时飞机就掉了下来.只听到小宇在后面大叫:折翼啦!
小宇后来检查飞机残骸的时侯发现原因有两个:加强梁没有上胶(广龙组装的飞机).没有加固.有加固的话也不致于发生这样的事故.
后来,我的第二架飞机(40级的练习机)按照上述方案加固了,有一次在低空中操纵失误(半油门),飞机粗暴接地.一个轮子飞了出来,螺旋桨断了,防火墙松了,机翼触地,也飞了出来,但机翼没事.

楼主:
能不能只加固7厘米宽一条,这样就在机身内了

网友:
呵呵,我的飞机全是内部加强,从来没出过你那种情况,我看不少人的飞机也和一样加固的方法,也没听说因安装问题导致的折冀。不过各有各的想法,不必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