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36电直问题多多!!

楼主(2006-05-21):
前几天在淘宝买的#36电直,一直没飞起来过!通过几天来在坛里学习,试飞了几次!也碰到遥控失灵的问题,(没飞离地面)推油门机机突然就没反应了,要是在空中不就掺了!!各
舵机
还是能正常动作!不知道是电调出了问题还是
遥控器
出问题!请教各位大虾帮忙哦!!!!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机火花干扰
电机火花干扰啊 我的也失灵过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无刷电机啊?

网友B:
又是华科尔的倒霉东西,一个字---换!

网友C:
这可能是电池或电机超负荷引起的。我的36#调试时经常是这样,但飞却没遇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次发射机用DC供电时突然莫明奇妙的断电了,辛好飞得很低,飞机向我的脚飞过来,一脚踩过去结果主轴上的东东基本上都报废了,除了主轴和十字盘。后来就干脆升级成金属的了。

网友D:
天线一定要弄个30CM的空心管做天线管,同时天线最好不要接触到尾管或任何机身的金属物体,悬挂机身下方......发射机电池的电必须在60%以上,并保证舵机顺畅,,,做到这些,基本上就问题不大...............

网友C:
摔机归来!!!!!!

网友E(2006-09-1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ltz59&page=2
看下我的贴子吧,对你绝对有好处

网友F:
电子设备太差!!!小心出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