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0SE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2006-05-21):
刚看过50SE的安装说明书,发现尾舵机到尾桨的连杆,在尾管和侧板结合的位置有一段弯曲...
请问各位老大,这样不会减少舵机对尾桨的扭力吗?

网友:
所以我们一般都把尾舵机装到尾管上来个直推!
这是我自己做的尾舵机座的效果
装在飞机上的样子

装上舵机

网友A:
会有一点影响,但是,要让钢丝变形严重,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钢丝要自己弄弯吗,还是出厂时雷虎就弄好了?
变形我想倒不会,估计它就是为了美观,使连杆在尾管正下方而这样弄弯它,拐个弯儿吧
如果自己改在尾管上直推的话,不知道它原来舵机的位置可以干吗呢啊
雷虎50SE尾桨好象是皮带传动?90好象就是轴传动吧?

网友:
钢丝确实要自己来弯,原来的位置就空着啊!

网友:
雷虎50SE尾桨是皮带传动的,90是轴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一点影响,但是,要让钢丝变形严重,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一般的3D花式表演应该还没问题吧?
比起装在尾管上直推,如果不是很严重的影响,那就先不改了哈,现在这样看起来比较美观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改。

网友:
改了尾舵机在后面的话,万一摔机,尾舵机完蛋的几率比装在前面的大得多了

网友:
设计和制造就是这样的,其他的都是有米玩一玩.

楼主:
50SE的大桨夹,侧板,尾管这些部位不知道是塑料还是碳纤???

网友:
引用 楼主:
50SE的大桨夹,侧板,尾管这些部位不知道是塑料还是碳纤???

当然是塑料,除非是90se。

网友(2012-12-08):
50能改轴传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