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充电器的截止电压也是4.2,能给锂聚合物电池充电么?

楼主(2006-05-21):
用三个单独的手机充电器分别充,可以么?

请问谁用过么?

网友:
理论上讲是完全可以的,只是连接比较麻烦,改装时注意极性哦.

楼主:
容易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以.的就是充电电流太小要冲很长时间才能冲满.(一般手机充电器充电电流只有300ma)

楼主:
那么我们用的模型充电电器可以到多少A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们用的模型充电电器可以到多少A ??

800MA到5000MA

网友:
你不慢等得久的话,完全可以.

网友:
我充过,可以的,就是慢点。

网友:
很慢,还要改接头,太麻烦了。还不如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