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关于G3中6通遥控器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06-05-21):
问一下,6通遥控老还是搞不好,看了这里有
http://www.rc-3dfly.com/bbs1/dis
... p;ID=355&page=1
G3中的调节只有第四项是反向舵,没见向前向后运动的选项,怎么调节?油门是不是一般放在飞机上升下降控制的通道?请高手指点.请讲详细点,左右两个遥控四个通道一般各如何设置?现在左右转,前后,上升下降,左右平移,机头的俯仰,油门至少有六个,左右遥控只有四个通道,是不是要用混控.

网友A:
上下是油门,前后和俯仰是升降舵,平移是副翼,左右转是尾舵,正好4个。副翼和尾舵应该是反向的。

楼主:
如何理解:副翼和尾舵应该是反向的,这句话,请说明一下.
现在我的遥控设置:左手上下是升降舵(前进后退),左手左右是尾舵(左右转弯).右手上下是油门(上升下降),右手左右是幅翼(左右平移).
这样设置对吗?还有前进和后退是升降舵,一按就出现机头上升或机头下降的情况,前进后退不明显,很不好操作.易坠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玩,正在用模拟器苦连对尾悬停..
你的设置是日本手,设置没问题.推拉升降舵的同时带油门.你就能感觉到前进后退了.

楼主:
再问一下,很菜的问题.什么是对尾悬停,什么是四面悬停?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B:
四面就是指飞机的四个面!就是让飞机的四个面对着你的时候,你都可以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