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能用4VF的设备吗?谢谢大家告诉我啊!!!

楼主(2006-05-21):
FMS能用4VF的设备吗?谢谢大家告诉我啊!!!

网友A:
可以,我试过,不过要自己在FMS里面设置一下,建议还是不用FMS,和真实环境差的太远了啊!

网友B:
4VF最皮实,FMS 上当然能用了。

网友C:
能够用的,我现在就是在练这个

网友D:
基本上只要有模拟器,不管什么遥控器都玩各种模拟软件。(当然必须有PP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