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机器和船的速度~~~

楼主(2006-05-22):
想问问大家,如果机器没调好是会影响速度的,对吧,可是再没调好,至于速度只有不到20吗???

网友A:
既然已经到20,证明机器没熄火,既然没熄火,再慢的也不至于20,除非你用15级机器去拉大0艇.
鄙人的经验是在配桨无问题的情形下船速极慢多半由于传动打滑
打滑的迹象:转速高,水花小...如配过小的桨,情形差不多....如配过大的桨,铁定加油熄火...
总结下来,桨正好,不打滑,船型合适,用3叶的机器都能跑30左右,和一切周边设定无关....

楼主:
是用的虾,空船也就350克,现在想想可能机器没调好,太富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