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6-05-22):
sjm的螺距、油门应该设为多少?

我在nomal下,螺距-2--5.5--9   油门  0--75--100(中间省略)

旋停电流竟然有12a左右,这正常吗?还有,感觉空转阻力很大,我把皮带放松了一些也没好转,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用什么齿轮?
螺距我设成-10到+10,14T停悬电流也差不多10多A,后来换回12T,全程IDEL下来平均电流只有14A,也算比较省电。
空转阻力大主要是尾传动机构,运转一段时间后会有好转。

楼主:
我用的是14t,回去还是换成12t吧!

idle 14a飞起来应该会很爽!

网友:
HKing还没试飞?
12T动力已经足够作基本3D动作,14T会更暴,但考虑到木桨的最高承受rpm,要等到找到碳纤桨再试。

楼主:
飞了,不过没idle,我换成abs桨了,剪短了些,原来飞行也可以如此安逸!

周末换上木桨或者弄点碳纤桨上idle!

网友A:
首先請各位不要使用手上的木槳,2600rpm以上会断裂,明天統一发給各位改良过可支持3300rpm的木槳.
  nomal  -2  +6.5~7   +9~10  油门(1)0 75 85 100  (2)恆定轉速

  idle   -9.5~10  0   +9.5~10 油门 (1)100  95 85 95 100 (2)恆定轉速

齿轮12t的100%油门与14t85%的油门的最高轉速是相同的

网友B:
我的散件版还没有装好,感觉400级别的电直用3000转以上的转速是不是有点高了.

SJM 300我做到了普通模式6A的悬停电流,感觉效率还是不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散件版还没有装好,感觉400级别的电直用3000转以上的转速是不是有点高了.

SJM 300我做到了普通模式6A的悬停电流,感觉效率还是不够高.

   3000rpm以上的轉速專飞3D.开始可能会不習貫,可以試試.动力的匹配要整体考量,sjm400有專用的原厂电机

网友:
支持3300rpm的新款木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請各位不要使用手上的木槳,2600rpm以上会断裂,明天統一发給各位改良过可支持3300rpm的木槳.
  nomal  -2  +6.5~7   +9~10  油门(1)0 75 85 100  (2)恆定轉速

  idle   -9.5~10  0   +9.5~10 油门 (1)100  ...

有贴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木桨和塑料夹片中用501渗透强度就够了,这种改法太牵强了,不如直接出碳纤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木桨和塑料夹片中用501渗透强度就够了,这种改法太牵强了,不如直接出碳纤

桨.

   sjm將陸續推出多款槳,敬請关注.在小型直升飞机使用木质是很合適的,槳身弹性强度良好,造价相對較低,難题在于根部,这款3d木槳採用鋁合金做为根部有效解决了小局部受力肇成的根裂而射槳.塑料做为最終的根夹將因模量强度不足而无法使受力分佈.

网友B:
木桨主要纹理原因容易射桨,实际上塑料加强片也只是两个螺丝孔在起作用.所以桨设计时不要让这个两个孔不在一条线上才行.而这个黑木桨没有注意这点.我说加胶渗透的作用就是就是改变木绞力量分布,同时把和塑料夹片的两点结合变成两个结合面.这样强度就足够了.这点玩油直的朋友都有出现过.夹片一定要上胶的.
雷虎油直原厂桨也是射桨的例子,那个桨也是设计成了两个孔在一条直线上的,射桨的例子都是没有加胶的.
我同意小电直用木桨不管是强度和刚性都不会输给油直用碳纤的.
这个其实是个强度比的问题.

网友C:
做个法兰结构的连接,也比这个强啊

太业余了,太业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桨主要纹理原因容易射桨,实际上塑料加强片也只是两个螺丝孔在起作用.所以桨设计时不要让这个两个孔不在一条线上才行.而这个黑木桨没有注意这点.我说加胶渗透的作用就是就是改变木绞力量分布,同时把和塑料夹片的 ...

   30年前所有油直都只有木槳也都是用塑料夹加两个錯位孔来錯开紋理.这在設計时已在考量之列,(1)經測試若解决了受力分佈问题这將不再重要
         (2)在已塗裝的表面与塑料上胶是没有多大義意的,因为塗料的密著强度不夠
         (3)非溶合性的粘合在經常运动的部位不太適合,隨时可能脱胶,而鋁合金只需
            本身的鋼牲將受力分佈即可
         (4)我们想做得更安全,那可是3千多rpm的高速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太业余了,太业余了。

  請賜敎,言之有物,願备小礼以兹答謝

网友B:
在固定孔的木质周围用502渗透,作用是很明显的,当然要在上柒以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固定孔的木质周围用502渗透,作用是很明显的,当然要在上柒以前.

  论的就是这个上漆的黑色木槳.

  502胶是硬脆性胶,运动时可能脆裂失效(難保安全)

  雷虎改为錯位孔后,大家都在用它飞3D了吗?

  課题是3300rpm的3D安全木槳,不能只是吃吃補葯唷

网友D:
看来木桨的强度确实是问题。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搞小电直用的玻纤桨呢?这个成本也是很低的啊。而且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木桨的强度确实是问题。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搞小电直用的玻纤桨呢?这个成本也是很低的啊。而且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说得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得好啊!!![/co ...

  玻纤槳,sjm已在进行,近期可上市

网友:
象SJM这样有个人经常来收集玩家意见是最值得表扬的。

网友:
“玻纤槳,sjm已在进行,近期可上市”

好 热切期待中。终于有厂家搞玻纤桨了。

网友:
玻纤桨一定做得轻一点哦,还有300级的S和T桨都不够理想,有必要一起做了.
桨装在飞机上最好能对拆,方便大家携带.
最好配有桨托.
也可以考虑做大铝箱.连发射和电池等设备一起放里面的那种.

网友:
强烈建议!!!

sjm全系列配置高质碳纤桨!!!
理由:
1.增加安全感(这个是相当地重要!);
2.整机感觉更轻盈;
3.全碳纤+铝合金,更富高级感,心理更满足!

网友:
T已経有玻纤槳(16g).sjm400新木槳已可對折,玻纤也会顧及,槳托已在生产

网友:
T-BATAAR玻槳

网友E:
请教。。。

玻纤桨和炭纤桨之间的区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玻纤桨和炭纤桨之间的区别??谢谢!

一个是碳纤維絲編織布以环氧树脂为結合齐模制而成,另一种是以玻璃纤維丝編織布为基材,而碳纤維强度更高,其实在小型直机上没有多大义意,而且单价高很多.

网友:
爽,该玻纤桨重量如何

网友:
有无可能为SJM系列配像真机壳啊?

好想有一架AH-64长弓阿帕奇!

网友A:
16g(T的槳)  ,sjm400最大昇力1550g非常有能力配以像真壳及收机轮裝置,正評估出个精品的可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g(T的槳)  ,sjm400最大昇力1550g非常有能力配以像真壳及收机轮裝置,正評估出个精品的可行性

热切期盼中~~~~~~~!
我只想要精致的AH-64长弓阿帕奇(T机身,1w以内可承受)!!

千万不要像这个

要像这个

网友:
请sjm考虑我的想法!

全配T机身+精致的AH-64长弓阿帕奇机壳 =

网友:
电直干净,尺寸适宜,飞完就可以放在客厅橱窗里欣赏;油直大,脏,还有味道。

电直干净,尺寸适宜,飞完就可以放在客厅橱窗里欣赏;油直大,脏,还有味道。

网友C:
木桨关键就是一个和大桨夹的连接处理

引用 网友A:

  請賜敎,言之有物,願备小礼以兹答謝

其实木桨是很安全的,比所谓的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桨,更适合在密闭空间使用。

关键是木头的绝对强度差,如何加强是关键,楼主用个铝合金的部件夹住木桨不错

,但是连接方式很业余,用一个简单的木螺钉起不了什么作用。

一个方法可以在木制桨端改变木制纹理,比如使用层压木,斜向45度铺层。

或者和油动旋翼类同的,采用多个螺钉做圆周样加固,比如三角形,四边形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木桨是很安全的,比所谓的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桨,更适合在密闭空间使用。

关键是木头的绝对强度差,如何加强是关键,楼主用个铝合金的部件夹住木桨不错

,但是连接方式很业余,用一个简单的木螺钉起 ...

  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你的賜教.有机会也请你測試,端詳实物吧.sjm有个关係企业做了26年的木业加工,交錯疊層,縱横疊加拼接,指接,旋切皮如合板,横切皮如裝飾面板合成或合成曲木等等,皆能履及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不过还没到货!过两天吧!!